为什么电桥达到平衡条件,而检流显示不为0

楼主(2021-06-02):
为什么电桥达到平衡条件,而检流显示不为0

网友A:
发现当R1、R2、R3、R4阻值相同时,检流计读数才为0,那样的话就没有测量意义了,这个电桥够平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当R1、R2、R3、R4阻值相同时,检流计读数才为0,那样的话就没有测量意义了,这个电桥够平衡了吧

是的

网友B:
    器件不是理想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器件不是理想器件

器件是理想器件。
但电脑CPU运算不是理想的,是有运算精度的。
要用CPU的思维习惯来求解这个电路,仿真软件根据这个电路的网络节点数5,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列出5元一次方程组,求解消元的中间过程会出现“除不尽”的情况,于是中间数据本来是1V的电压可能变成0.9999999999999999999V,或者1.000000000000000000000001V。用这些不精确的中间数据再去算电流表读数,结果自然也是不精确的。

这种简单参数的简单电路,工程师的智慧大脑早就超越上面电脑的求解过程,直接得到0A的标准答案。
但电脑是要按标准步骤一步一步地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器件是理想器件。
但电脑CPU运算不是理想的,是有运算精度的。
    要用CPU的思维习惯来求解这个电路,仿真 ...

举个具体事例,例如:2 / 3 * 3 = ?

工程师很快就能口算出,2/3*3=2。

但CPU不是这样约分算出来的。

    而是按步就班,先算2/3=0.6666666666666667。

接着算0.6666666666666667*3=2.000000000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