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作用-电感如何选型

楼主(2021-06-02):
    1.如下图所示,这个电感选型怎么计算的?3.3uH不知道怎么得来;10A是满足系统最大电流的要求.

2.我有个资料是计算DCDC中的功率电感的,分享一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电感选型资料!

网友:
    一个CLC滤波环节,C和L是一起设计的,看这种电路需要对输入测滤波多大频率的谐波和纹波干扰,一般简单的数字模拟电路设置一个通用经验值,功率电路需要针对性计算,查一下CLC滤波参数设计就行了

网友(2021-08-08):
    DCDC的手册里都有计算公式的,不过算出来的要取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