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如何表示一个数显著大

楼主(2021-06-02):
现在有三个数a b c ,如何用matlab表示a显著大,b和c趋近于0

网友:
    均值判断, 方差判断,闸值判断都可以,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
    对呀,看你的需求,能实现的方式挺多的

楼主: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是明显大,这个怎么做

楼主:
    看来我还要多学习

网友:
不大了解你的意思, 如果  想用逻辑判断 数据的明显 特异性  可以用逻辑值  明显特别大 为1  其他的 为0
又或你想在显示上标注特别数据异常, 可以考虑 多种方法  例如  在输出这个数的前面加星号  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