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的ARM结构一般都是怎样的?

楼主(2021-06-02):
如题,无人机的ARM系统结构与控制原理是怎样的呢?有哪位坛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楼主,这是一种无人机的ARM系统总体结构。你可以参考一下。
系统采用Atmel 公司的工业级ARM9 处理芯片AT 91RM9200 为核心, 工作频率可高达200 MIPS, 其外围电源电路、复位电路、晶振电路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外扩32 MB的SDRAM 作为内存, 32 MB 的闪存用作程序和数据存储空间, A/ D 电路完成对模拟信号的采样, D/ A 电路完成对数字量的转换, 8 路串口通信电路工作方式在RS232、RS422、RS485 之间可设置, 32 路离散I/ O 口可设置输入输出, 另外留有调试用的DBUG 口。

网友:
核心控制电路核心控制电路确保ARM 最小系统板及与各外扩功能芯片的正常运行。

楼主可以借鉴这个AT 91RM 9200 的存储器扩展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一种无人机的ARM系统总体结构。你可以参考一下。
系统采用Atmel 公司的工业级ARM9 处理芯片 ...

楼主你这个不错,很受用。我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