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添加类?

楼主(2021-06-03):
请教一下,添加封装的类怎么操作啊,就是原理图很多张

每张原理图都是这样
想针对封装设置类

网友:
不会,我也想学一下

网友:
没操作过,也没听过

楼主:
看来这种操作的人比较少啊,希望大神给个答案哈

网友:
如图,选图中的component classes右键add new class,然后将你要按模块分类的器件添加到右边的窗口

网友:
先新建类,再添加对应的网络,如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