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封装里面做PCB散热处理?

楼主(2021-06-03):
在画封装的时候,散热是怎么画的,一个大过孔还是什么开窗,还是很多小的过孔排布???

网友:
散热就是把热想办法导导空气或者PCB的地啊

网友A:
我看那些容易发热的IC都是通过底部的焊盘并加过孔来散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那些容易发热的IC都是通过底部的焊盘并加过孔来散热的

楼上说的很在理呢

网友:
    焊锡层做成小方格

网友(2021-07-21):
    要看什么样子的封装,QFN是最常见的芯片封装,通常散热是在芯片下方铺铜开窗并打过孔散热、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微信,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