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和DSP那个比较容易入门,做ARM或者DSP的那个方向更容易就业?谢谢!

楼主(2021-06-03):
请问ARMDSP那个比较容易入门,做ARM或者DSP的那个方向更容易就业?谢谢!

网友:
感觉两个都很好就业,就是一定要学好

网友:
两个都差不多吧

网友:
ARM好入门一点,据我所知DSP对数学要求特别高,什么高数啊,线代啊 等等要求,挺难的,不过要是有恒心的话,还是可以入手的。相对来说在工业控制方面DSP就业更好。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