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ot在绘制图形的同时添加小三角、矩形、菱形等标志

楼主(2021-06-03):
比如只用‘o’就能绘制圆圈

网友:
还有这种方便的操作啊

网友:
执行
doc lineSpec
可以获得帮助

网友:
  • x = -5:.1:5;
  • y = sin(x);
  • y1=tanh(x);
  • y2=cos(x);
  • y3=exp(x);
  • y4=0.5*x;
  • y5=-0.5*x;
  • y6=0.1*x.^2;
  • y7=1./x;
  • y8=sinh(x);
  • y9=cosh(x);
  • set(0,'defaultfigurecolor','w');
  • figure;
  • plot(x,y,'-o');
  • hold on;
  • plot(x,y1,'-^');
  • plot(x,y2,'-+');
  • plot(x,y3,'-*');
  • plot(x,y4,'-.');
  • plot(x,y5,'-x');
  • plot(x,y6,'-s');
  • plot(x,y7,'-d');
  • plot(x,y8,'-p');
  • plot(x,y9,'-h');
  • axis([-5 5 -1 1]);
  • legend('sin(x)','tanh(x)','cos(x)','e^x','0.5x','-0.5x','0.1x^2','1/x','sinh(x)','cosh(x)');
  • xlabel('x');
  • ylab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