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选型及其应用规范

楼主(2021-06-03):
1 选型规范
1.1 铝电解电容器选型规范
(1)额定工作电压和标称容量:选择标准值。
(2)额定上限工作温度:优选105C°。
(3)优选电解质结构类型:液体电解质。
(4)优选结构类型:小型引线型。
(5)极限条件下工作寿命:优选1000小时(普通级),在电源或特殊要求时可选用长寿命级铝电容器。
(6)尽量选用网上现有项目,对新申请项目应严格控制。
1.2 钽电解电容器选型规范
(1)优选类型:固体烧结型。
(2)标称容量和额定电压:选择标准值。
(3)贴片化。
(4)优选容量偏差:±10%。
(5)外形尺寸(mm):3216、3528、6032、7343(7343H)。
(6)尽可能采用网上现有项目,对新申请项目严格控制。
1.3 金膜电容器选型规范
(1)优选结构:金属化薄膜。
(2)优选介质:聚酯和聚丙烯。
(3)优选容差:±10%(或5%)。
(4)优选封装:塑料封装(由于早期选型集中在环氧封装,使网上项目主要为环氧封装的电容器,新申请项目必须为塑料封装)。
(5)尽量采用网上项目,对新申请项目严格控制。
1.4 独石电容器选型规范
(1)在能采用片状电容器或其它电容器的情况下不使用插装的独石电容器,插装的独石电容器属逐步淘汰的电容器类别。
(2)停止新项目的申请。
1.5  瓷介电容器选型规范
(1) 在能采用片状电容器的情况下不使用插装的瓷介电容器,此分类电容器属逐步淘汰类别,仅保留高压及特殊特性的项目。
(2)优选介质种类为:NP0和X7R介质,尽量避免使用Y5V和Z5U介质电容器。
(3)优选容差:NP0介质为±5%(不含小于10PF的电容器)。X7R介质为±10% 。
(4)管脚间距优选值:0.2英寸(5.08mm)
(5)瓷介电容器必须编带包装。
(6)优先采用网上已有型号。对新申请项目严格控制,停止申请通用的低压插装的瓷介电容器。
1.6 片状电容器选型规范
(1)优选介质种类为:NP0和X7R介质,尽量避免使用Y5V和Z5U介质电容器。
(2)优选额定工作电压:50V,100V,200V。
(3)优选容差:NP0介质为±5%(不含小于10PF的电容器)。小于10PF的NPO电容器的优选容差为0.25PF。X7R介质为±10% 。
(4)优选尺寸:0603,0805,1206,1210 。
(5)片状电容器必须编带包装。
(6)优先采用网上已有型号。对新申请项目严格控制。
1.7 穿芯电容器选型规范
(1)贴片化(在不能采用贴片安装时可采用插装)。
(2)片状穿芯电容器采用编带包装。
(3)尽量使用网上已有的项目,对新申请项目应严格控制。
1.8 可变电容器选型规范
(1)贴片化。
(2)优选种类:微调电容器。
(3)片状微调电容器需编带包装。
(4)尽量采用网上已有的项目,对新申请项目严格控制。
1.9 实用化的新型电容器选型规范
(1)固体铝电容器
由于其高价格,从节约成本上考虑,暂时不宜采用。
(2)片状金属化薄膜电容器
用于表面贴装的金膜电容器还要进一步跟踪它的应用可靠性情况。在有较高安全性要求的时候,可以试用。
2 应用规范
2.1 铝电解电容器应用规范
(1)实际工作电压:对液体铝电容器来说,由于其特殊的制造工艺和自愈特性,对电压降额要求并不严格,但从工作寿命和可靠性出发,仍然推荐其工作电压不应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0.6~0.8倍,同时峰值电压不能超过其额定工作电压。
(2)用于电源尤其是开关电源时应采用低功率损耗的铝电容器。
(3)避免反向电压,极性铝电容器耐反向电压的能力一般只有1.5V,最好没有反向电压,更不能失误地反向使用。对有反向电压的电路应采用无极性的铝电容器。
(4)环境温度不能超过其工作上限温度。
(5)对卤化物(尤其氟或氯的化合物)敏感,如渗透入电容器内部,即使极微量(ppm级)也可导致内部腐蚀而性能劣化至失效。
2.2 钽电解电容器应用规范
(1)实际工作电压不应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0.6倍,当承受纹波电流或环境温度升高时,降额系数应更低。
(2)避免瞬间大冲击电流,瞬间冲击电流可导致固体钽电容器彻底损坏。
(3)为限制冲击电流,串联保护电阻对降低固体钽电解电容器的失效率至关重要,同时可防止电容器短路时对设备造成危害。在工作电压低于30V时,串联电阻的推荐阻值为3 欧姆/伏特,当工作电压大于30V时,串联电阻的推荐阻值为 6 欧姆/伏特。
(4)反向的直流或交流峰值电压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5%,最好没有反向电压,更不能失误地反向使用。
(5)避免多次焊接,固体钽电解电容器在高温热冲击时易损坏。
2.3 金膜电容器应用规范
(1) 电压降额
实际工作电压不能超过额定工作电压(额定直流或交流工作电压),一般实际工作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的0.6倍。如把只用于直流环境的薄膜电容器用于交流时,实际工作电压应更低,如为额定电压的0.5倍。当金属化薄膜电容器用于较高频率时,实际工作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的0.2~0.5倍。频率越高,则降额幅度越大。
(2)环境温度不超过电容器的额定工作温度范围。
(3)避免电流过载,电流过载可导致电容器彻底烧蚀。
(4) 避免多次焊接,有机薄膜抗温度的快速冲击能力弱,多次焊接会降低电容器的可靠性。
2.4 独石电容器应用规范
(1)电压降额
陶瓷电容器实际工作电压应保证在额定电压的0.6倍以内。
(2)陶瓷电容器的特性差异大,确定选择的电容器特性符合电路需要。
(3)陶瓷电容器承受温度的快速冲击和碰撞时易产生裂纹或碎裂,避免敲击和反复焊接。
2.5 瓷介电容器应用规范
同独石电容器。
2.6 片状电容器应用规范
同独石电容器。
2.7 穿芯电容器应用规范
同独石电容器。
2.8 可变电容器应用规范
(1)调节力矩不能超过电容器能承受的力矩上限。同时,其旋转寿命一般为几十次,不能无限制地反复旋转。
(2)微调电容器一般不能清洗,带保护薄膜的微调电容器也不能用水溶液清洗,溶剂浸入电容器内部将引起电容器性能严重劣化.更不能接触腐蚀性酸碱液体或气体。
(3)其余同一般的陶瓷电容器。

网友:
    不错的分享,我们常用的还是陶瓷电容

网友:
    各种电容的都有,收了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