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怎样为无人机电源充电?

楼主(2021-06-03):
怎样为无人机电源充电?

网友:
2018-07-11 回答
用户外电源充就可以,各种输出接口都支持,方便携带,比移动电源好,可以为无人机充个十几次,航拍的那种无人机奥。打药的不行,功率太大。

网友:
用的都是锂电池

网友:
当您收到新的无人机电池时,比如tattu电池,如果您打算立即使用它,请将其充电至100%。如果没有,它的最佳短期存储水平是70%(智能充电单元,启用这种充电精度)。电池首次运行前1-2天,充电至100%。然后,当您的航班结束时,再次将电池充电至70%,直到下次使用。

网友:
    说明书上有

网友:
    说明书上有详细的解说,如果是自制的,电源应该也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