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常见问题集

楼主(2021-06-03):
matlab安装、运行与其他问题集
Q1:matlab有没有监视内存的方法?
A: 用函数whos。
Q2:如何解决matlab7.0命令窗口跳出一大堆java错误...
A: 换matlab 7的sp2。
Q3:自从安装matlab,一开机就在进程里有matlab。
能不能开机的时候进程就不运行matlab?
A: 开始-->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
把MATLAB Server的属性改成“手动”就行了。
Q4:退出matlab7程序运行的快捷键。
A: ctrl+q
Q5:matlab7远程控制是否有限制?
A: 不能远程控制,不过你可以先在你的remote机器上打开,然后就可以用了。
Q6:Matlab占用资源太多怎么办?
A: 用matlab -nojvm启动(如果不需要图形界面)。
Q7:怎样给matlab添加新的toolbox?
A: 在matlab的文件菜单里边添加路径,选set path。
Q8:请问matlab有没有命令可以调出历史输入啊?
A: command history 窗口。
Q9:matlab 7.0 不能在64位的cpu下运行?
A: matlab 应该是依赖于自己的虚拟机的
但是好像这个虚拟机是在 IA32 里面作出来的,所以,应该找个带 64 位的
java 虚拟机替换原来的,不过不一定能行 or so,记不清了)
Q10:matlab有没有注释一段的功能?
A: 选中一段代码,ctrl r就是区段注释
选中一段代码,ctrl t取消区段注释
Q11:今有WINDOWS版MATLAB7,启动时只出现版权画面,然后进程结束。
A: 用matlab -nojvm可以启动,但是报了OpenGL错误的信息,估计是显卡比较
差或驱动程序不好。在显示属性里关闭硬件加速即可。
matlab常用命令参考
1、学会用help和doc函数。
2、输入输出文件:save/load
在屏幕上显示文件:type
3、解线性方程组AX=B:X=A\B
4、作图时两张曲线合并:hold on或者subplot作子图
5、程序计算时间:tic,toc或者clock
6、变量显示方式更改:format long/short/bank...
7、数组元素求和:sum
8、求数组长度:length
求矩阵维数:size或者ndims 矩阵元素个数:numel
9、函数作图:
饼图:pie/pie3 误差图:errorbar 散点图:scatter/scatter3
直方图:hist 函数图:fplot 动画:movie
10、矩阵分析:
左右翻转:fliplr 上下翻转:flipud 转置:transpose
矩阵求逆:inv 矩阵范数:norm 条件数:cond
初等变换:rref 特征值:eig/eigs
11、特殊矩阵:
元素全为1的矩阵:ones 元素全为0的矩阵:zeros
单位阵:eye 魔方阵:magic
线性变化数组:linspace 聚合矩阵:cat/horzcat/vertcat
12、随机数:
创建一个元素服从均匀分布的随机数数组:rand
创建一个元素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数数组:randn
二项分布:binornd 指数分布:exprnd F分布:frnd
几何分布:geornd 超几何分布:hygernd 泊松分布:poissrnd
正态分布:normrnd 离散均匀分布:unidrnd 连续均匀分布:unifrnd
13、清屏:clc 清理内存:clear
14、字体显示变更等:preferences
15、得到一个文件夹的所有文件名:ls
16、语句太长的话可以再句末加...换行。
matlab与其他软件调用问题集
Q1:如何在c++里可以调用matlab6.5的数学库?
A: 6.5版的第三张cd里的cppmath_ug2b.pdf、cppmath_ref2b.pdf
比较详细的介绍了Matlab C++ Math Library
Q2:matlab的库能生成c代码吗?
A: 库就是compile过,等着被其它程序link的,
即能得到效率又能隐藏算法,都放在matlab安装目录的\extern\lib;\bin\win32
下面要看算法的话,就查阅help,一般会简单地介绍下算法,或者用到的文献什
么的。库是帮你写好的算法,用就可以了
Q3:关于matlab中的xlsread函数
A: 这个函数可以读出excel数据。先把excel里面数据复制粘贴到记事本,
再textread进去。
Q4:请问如何在matlab中插入c代码?
A: 需要把c代码编译成mex文件,需要把c代码编译成mex文件。
6.5版的第三张cd里的apiext.pdf、apiref.pdf介绍了怎么把c代码编译成mex。
Q5:如何将excel数据导入matlab?
A: ExcelLink。
Q6:java如何和matlab互相调用?
A: matlab环境(完整环境)内置了java虚拟机,所以普通的java类都可以在matlab环境
中直接使用。
事实上matlab很多程序例如界面,还有数据库借口,都是由java创建的。
关于java与matlab数据的交互,帮助上讲的比较清楚。
matlab插值与拟合问题集
Q1:就是给出几个点,要求一个给定阶数的多项式,使他最接近这几个点。类似?[0m
线性回归。
A: [a,S]=polyfit(x,y,n)
[ye,delta]=ployval(a,x,S)
%a为所得的多项式系数
Q2:如何做最简单的一维拟合?
A: yy=spline(x,y,xx)
matlab图形与图象问题集锦
Q1:比如一个函数C(x,y,z),想做一个3维等值面图,该如何做?
A: help contour3/help uicontrol 在plot出来的figure上做个小控件吧。
Q2:请问怎么把MATLAB里用程序实现的动画导入到Powerpoint演示呢?
A: matlab有avifile,getframe,addframe,pause等做avi动画的函数的。
做好的avi放在ppt,如果要暂停之类的功能,是ppt或者播放器的事情了。
matlab提供了com组件来和其它应用程序进行通信在ppt里写个vba调用matlab。
细节可以在help文档里查找vba和com关键字
Q3:我们可以用subplot画出两个不同的曲面图,那怎么样才能使得这两个曲面图
各自用到不同的颜色对照表呢?如果画完一个然后用不同的colormap,
两张图会变成一样的。
A: 如果是曲面图的话?atch对象或者suRFace对象自己有颜色映射表的。
其实说白了,colormap也是对颜色的索引罢了,例如surface对象而言,也就是第
三位的颜色表。支持的形式有两种:索引以及RGB直接表示.采用第二种就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毕竟对于figure对象而言,colormap没有太大的意义.
以下附实现的方法,以供讨论: (见合集2005年之38)
原理是通过改变caxis的值。
Q4:虽然用subplot可以在一个窗口中显示多幅图像,但是每幅图像之间有较大间距。
现在想让多幅图像紧挨着显示(比如说2行两列共4个图像),该如何实现?
A: subplot('Position',[left bottom width height])
或者axes('PropertyName',PropertyValue,...)
Q5:matlab 怎么画球?
A: sphere函数。
Q6:matlab由图上直接取某个值命令?
A:ginput。
Q7:请问用什么命令可以让figure窗口中的图形输出到指定的文件中?
图片数量很大。
A: print和matlab 的 notebook 功能
Q8:怎么能让一个plot命令执行完了以后重新开一个chart window画下一个图?
A: figure。
Q9:请教matlab坐标不等距画图。如果坐标轴上标的量希望不要均匀应该怎么操作?
A: semilogy/xtick,ytick。
Q10:如何在matlab中接摄像头自动获取图像?
A: 比较简单的是调用现成的Activex、Com控件来完成,缺点是至今无法编译。
第二种是自己写硬件接口,优点是可以编译,并且自定功能,缺点是耗时。
Q11:请问matlab绘图能有动态效果吗?
A: 延时、清屏、重画。ing like that
如果闪烁的话打开double buffer
高兴的话还可以做成avi movie(frame2avi or so)
还有慧星图 comet
Q12:怎么样更改colorbar中的字体?
A: colorbar说白了就是一个axes对象.
这样:了傅幕按蚩猟ouble buffer
ColorbarHandle = colorbar ;(frame2avi or so)
set(ColorbarHandle, 'FontSize', 20);
Q13:请问matlab中画多张图如何使用同一的colorbar?
A: z值映射到colormap,colorbar通过z值和colormap的映射关系生成的,所以需要
将不同的figure,z值映射相同的colormap索引。
Q14:在MATLAB里如何显示一副图像,但使其背景为透明的?
A: 用 image 画了之后再把 axis 关掉(axis off)
matlab运筹与统计问题集锦
Q1:在matlab7.0中求解线形规划的函数?
A: linprog一般能直接给出结果,参数设定可参阅help。
Q2:matlab中如何做回归分析?
A: Statistics Toolbox。
Q3:已知两个正态分布的均值和方差,matlab里有什么函数可以直接求出来?
A: 用fminsearch函数。
Q4:已知两个变量符合一个联合正态分布参数,能否用matlab生成这两个随机数?
A: 先生成两个独立正态随机数,然后利用正态分布的性质,用线性变换过去。
也可参阅statistics toolbox中类似于 multirnd 还是什么
Q5:求解一个不等式外加两个约束条件用什么函数好呢?
A: 试试用规划中的fmincon函数。

网友:
这个常见问题很详细,先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