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语言程序中常用的符号

楼主(2021-06-03):
在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中,经常使用各种符号代替地址、变量和常量等,以增加程序的可读性。尽管符号的命名由编程者决定,但并不是任意的,必须遵循以下的约定:
— 符号区分大小写,同名的大、小写符号会被编译器认为是两个不同的符号。

— 符号在其作用范围内必须唯一。

— 自定义的符号名不能与系统的保留字相同。

— 符号名不应与指令或伪指令同名。

1、 程序中的变量

程序中的变量是指其值在程序的运行过程中可以改变的量。 ARM ( Thumb )汇编程序所支持的变量有数字变量、逻辑变量和字符串变量。

数字变量用于在程序的运行中保存数字值,但注意数字值的大小不应超出数字变量所能表示的范围。

逻辑变量用于在程序的运行中保存逻辑值,逻辑值只有两种取值情况:真或假。

字符串变量用于在程序的运行中保存一个字符串,但注意字符串的长度不应超出字符串变量所能表示的范围。

在 ARM ( Thumb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中,可使用 GBLA 、 GBLL 、 GBLS 伪指令声明全局变量,使用 LCLA 、 LCLL 、 LCLS 伪指令声明局部变量,并可使用 SETA 、 SETL 和 SETS 对其进行初始化。

2、 程序中的常量

程序中的常量是指其指在程序的运行过程中不能被改变的量。 ARM ( Thumb )汇编程序所支持的常量有数字常量、逻辑常量和字符串常量。

数字常量一般为 32 位的整数,当作为无符号数时,其取值范围为 0 ~ 2 32 -1 ,当作为有符号数时,其取值范围为 -2 31 ~ 2 31 -1 。

逻辑常量只有两种取值情况:真或假。

字符串常量为一个固定的字符串,一般用于程序运行时的信息提示。

3、 程序中的变量代换

程序中的变量可通过代换操作取得一个常量。代换操作符为 “ $ ” 。

如果在数字变量前面有一个代换操作符 “ $ ” ,编译器会将该数字变量的值转换为十六进制的字符串,并将该十六进制的字符串代换 “ $ ” 后的数字变量。

如果在逻辑变量前面有一个代换操作符 “ $ ” ,编译器会将该逻辑变量代换为它的取值(真或假)。

如果在字符串变量前面有一个代换操作符 “ $ ” ,编译器会将该字符串变量的值代换 “ $ ” 后的字符串变量。

使用示例:

LCLS S1 ;定义局部字符串变量S1 和S2

LCLS S2

S1 SETS “ Test! ”

S2 SETS “ This is a $S1 ” ;字符串变量S2 的值为 “ This is a Test! ”

网友:
    符号的命名由编程者决定,但并不是任意的

网友:
    程序中的变量是指其值在程序的运行过程中可以改变的量

网友:
    我把这个$ 符号看成了钱的符号,哈哈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