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历史,地位和未来

楼主(2021-06-03):
FPGA诞生以来,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1980年代中期,Ross Freeman和他的同事从Zilog购买了该技术,并创建了Xilinx,目标是ASIC仿真和教育市场。(Zilog来自埃克森,因为在1970年代人们已经担心石油将在30年后用尽,今天仍然如此)。同时,Altera以类似技术为核心成立。
FPGA是一种由电路编程的芯片。它被称为“模拟”电路。这个模拟比实际电路运行的速度要慢,如果它是在ASIC中实现的话——它具有较慢的时钟频率并使用更多的功率,但是它可以每几百毫秒重新编程一次。
制造ASIC的人们开始使用FPGA来仿真ASIC,然后再将其应用到掩模上并发送到工厂进行制造。英特尔,AMD和许多其他公司在制造之前使用FPGA来仿真其芯片。

网友:
电信行业一直大量使用FPGA。电信标准不断变化,建造电信设备非常困难,因此首先提供电信解决方案的公司往往会占领最大的市场份额。由于ASIC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制造,因此FPGA提供了捷径的机会。最初的电信设备版本开始采用FPGA,这引发了FPGA价格冲突。尽管FPGA的价格与ASIC仿真市场无关紧要,但电信芯片的价格却很重要。许多年前,AT&T和朗讯制造了自己的FPGA,称为ORCA(优化的可重配置单元阵列),但就硅片的速度或尺寸而言,它们与Xilinx或Altera不具有竞争优势。
如今,华为已成为FPGA的最大客户。中美之间最近的紧张关系可能始于美国的FPGA,这使得华为在两年前世界上任何其他厂商都准备好开始竞争之前,就在提供5G电信设备方面拥有优势。

网友:
早期,FPGA被用于SDRs(软件定义的无线电),同时构建了可同时用于许多不同标准的通信的无线电,实质上只有一部电话能说多种语言。这次,FPGA触手可及。SDR技术的实施方式存在分歧。商业供应商开发了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如今地球上的每个基站都具有SDR技术。另一方面,在国防界,SDRs是由大型国防承包商建造的,他们要保护的是利润丰厚的传统产品线。结果是基于FPGA的无线电产品的价格过高,以致美国国防市场的一部分对其使用产生了持续的过敏反应。
接下来,FPGA试图在DSP(数字信号处理器)和嵌入式市场中发展。在角落里几乎没有硬微处理器的FPGA开始出现。销售这些新的FPGA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客户拒绝新的芯片系列,它们将被列入黑名单,有时甚至会拒绝服务几个月。鉴于FPGA产品因其巨大的表面积和知识产权层而无法降低价格,因此,发展FPGA市场的压力一直而且仍然是巨大的,FPGA公司征服新市场的失败的规模也是如此。

网友:
在过去的几年中,FPGA试图在HPC(高性能计算)和数据中心市场中发展。2017年,微软宣布在数据中心中使用Altera FPGA,而英特尔则收购了Altera。2018年赛灵思公司宣布其“数据中心首先”战略,赛灵思CEO在分析师面前宣布,赛灵思不是FPGA公司了。这可能是一种轻微的戏剧化,但从历史上看是相关的。
在HPC和FPGA的数据中心使用中,当今的主要障碍是布局和布线 -运行将电路映射到FPGA元件的专有FPGA供应商软件所花费的时间。在大型FPGA和快速CPU服务器上,布局和布线最多需要三天,甚至三天后,很多次软件仍无法找到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