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PICE仿真的一些东西?

楼主(2021-06-03):
从别人那里打包来一个用9.2之前版本做的仿真电路,用16.5打开后进行仿真,直接RUN,出现四个错误,ERROR(ORPSIM-15108): Subcircuit TL431 used by X_U10 is undefined
都是这种形式的,求解释,另外毕设仿真需要用Pspice,有一个前届的仿真模板了,需要改些数据,大致对一些操作有个了解,希望求个大佬带

网友:
首先要有芯片的pspice正确文件,其次要加载到元件symbol里,主要是pspice 端口与symbol端口一一对应,最后是要在orcad的pspice仿真库搜索路径里加入你的库文件路径,最后一步经常被人遗忘,而出现找不到库文件的错误

网友:
应该是你调的模块里面的子模块没有定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