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焊焊点的判据

楼主(2021-06-03):
IMC生长发育不完全、表面呈橘皮状、坍塌高度不足,是^BGA、CSP冷焊

焊点具有的三个最典型的特征,这些特征通常可以作为^BGA、CSP冷焊焊点的

判据。

1)再流焊接中IMC生长发育不完全(前面已经进行了分析和介绍,此处不再重

复)

2)表面橘皮状和坍塌高度不足

^BGA、CSP冷焊点表面呈橘皮状、坍塌高度不足,这是冷焊所特有的物理

现象。其形成机理可描述如下:

^BGA、CSP在再流焊接时,由于封装体的重力和表面张力的共同作用,正

常情况下都要经历下述过程,即阶段A开始加热―阶段B的第一次坍塌一►阶

段C第二次坍塌着三个基本的阶段,如图1所示。

如果再流焊接过程只进行到阶段B的第一次坍塌,因热量供给不足而不能持
续进行到阶段C,便形成冷焊焊点。
图1 ^BGA、CSP再流焊接的物理化学过程
(1)阶段A
开始加热时,^BGA、CSP焊点部的形态如图2所示。
图2

(2)阶段B

经历了第一阶段加热后的焊球,在接近和通过熔点温度时,焊球将经受一次

垂直塌落,直径开始增大。此时的钎料处于一个液、固相并存的糊状状态。由于

热量不购,焊球和焊盘之间冶金反应很微弱,且焊球表面状态是粗糙和无光泽的,

如图3所示。

图3

(3)阶段C

当进一步加热时,焊料钎球达到峰值温度,焊球与焊盘之间开始发生冶金反

应,产生第二次坍塌。此时焊球变平坦,形成水平的圆台形状,表面呈现平滑而

光亮的结构。界面合金层的形成大大地改善了焊点的机械强度和电气性能。此时

芯片离板的高度与开始时的高度相比,减小了1/3〜1/2,如图9所示。

从上面描述的^BGA、CSP在再流焊接中所发生的物理化学过程可知,冷焊

焊点的形成几乎都是在再流焊接的B阶段时因加热热量补充不足。未能达到峰值

温度便结束了再流焊接过程而形成的。因此当采用微光学视觉系统检查^BGA、

CSP焊点的质量时,便可以根据焊球表面橘皮状的程度和坍塌高度,来判断冷焊

发生的程度。

网友:
IMC生长发育不完全、表面呈橘皮状、坍塌高度不足,是^BGA、CSP冷焊

焊点具有的三个最典型的特征,这些特征通常可以作为^BGA、CSP冷焊焊点的

判据。

网友:
可以根据焊球表面橘皮状的程度和坍塌高度,来判断冷焊发生的程度。

网友:
在接近和通过熔点温度时,焊球将经受一次

垂直塌落,直径开始增大。此时的钎料处于一个液、固相并存的糊状状态。由于

热量不购,焊球和焊盘之间冶金反应很微弱,且焊球表面状态是粗糙和无光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