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电源的输入端是先放大电容再放小电容吗?

楼主(2021-06-03):
LDO电源的供电端是先放大电容再放小电容吗
VIN应该是先放大电容再放小电容
感觉参考设计有问题

网友:
    这种低频的没有啥影响的;大小适应的频率不同,先后位置影响不大。

网友:
    参考设计都是通过验证的,不是胡编乱造的

网友:
    那也是只是参考的啊,可以根据自己的设计调整

网友:
    电源输入输出滤波都是先经过大电容在经过小电容,这个原则是不会改变的。

网友:
    先大后小

网友: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先大后小的

网友:
    先要理解,为什么要放大电容和小电容。大电容和小电容的滤波效果是怎么。大电容并联小电容的目的就是改善高频特性,对于理想电容一个大电容即可,高于其特征频率的所有波都可以处理。 但是受工艺材料等影响,电容还会有一个等效电感,对于大电容其等效电感比较大,当频率超过一定值时其感抗增加明显,隔直通交能力减弱(感抗随频率增大而增大),而小电容只有当频率增加到一个更高的频率感抗表现才比较明显,所以大电容并联小电容,就是把小电容当备胎,所以备胎放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