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根据三组数据画出三维图?

楼主(2021-06-03):
XYZ
2314.2743892
2.13.1514.2642229
2.23.314.2108503
2.33.4514.2883674
2.43.613.8931573
2.53.7513.6974583
2.63.913.4649072
2.74.0513.4445747
2.84.213.0671555
2.94.3513.4242424
34.513.142131
3.14.6513.3619744
3.24.813.1726296
3.34.9513.4750732
3.45.112.67957
3.55.2512.4635385
3.65.412.8663735
3.75.5512.8257085
3.85.712.0454545
3.95.8511.7480939
4612.4622677
4.16.1511.2245356
4.26.311.3668622
4.36.4512.3059629
4.46.611.7595308
4.56.7512.2627566
4.66.911.5371455
4.77.0510.8369502
4.87.211.4087977
4.97.3510.47478
57.510.9424243

MATLAB新手  就是这三组数据  怎么样可以画出来  我试了很多 好多出来图了 但是和数据不一致  大家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
这一串数字把人就吓的

网友:
想看看这个应该处理

网友:
    A=[2        3        14.2743892
    2.1        3.15        14.2642229
    2.2        3.3        14.2108503
    2.3        3.45        14.2883674
    2.4        3.6        13.8931573
    2.5        3.75        13.6974583
    2.6        3.9        13.4649072
    2.7        4.05        13.4445747
    2.8        4.2        13.0671555
    2.9        4.35        13.4242424
    3        4.5        13.142131
    3.1        4.65        13.3619744
    3.2        4.8        13.1726296
3.3        4.95        13.4750732
    3.4        5.1        12.67957
    3.5        5.25        12.4635385
3.6        5.4        12.8663735
3.7        5.55        12.8257085
3.8        5.7        12.0454545
    3.9        5.85        11.7480939
    4        6        12.4622677
4.1        6.15        11.2245356
    4.2        6.3        11.3668622
    4.3        6.45        12.3059629
4.4        6.6        11.7595308
4.5        6.75        12.2627566
    4.6        6.9        11.5371455
    4.7        7.05        10.8369502
    4.8        7.2        11.4087977
4.9        7.35        10.47478
5        7.5        10.9424243];
    x=A(:,1);y=A(:,2);z=A(:,3);
    scatter(x,y,5,z)%散点图
figure
    [X,Y,Z]=griddata(x,y,z,linspace(min(x),max(x))',linspace(min(y),max(y)),'v4');%插值
    pcolor(X,Y,Z);shading interp%伪彩色图
figure,contourf(X,Y,Z) %等高线图
figure,mesh(X,Y,Z)%三维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