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的机身一般分成几个部分?

楼主(2021-06-03):
如题,无人机的机身一般分成几个部分?

网友:
无人机机身包括:机架、动力系统(电机,电调,桨、电池)、分电板。

网友:
一般来说,机架越大,飞机越稳定。室内的旋翼机,一般不会超过 450 轴距,做的越小越难(参数难调,整体系统搭建困难)。如果会一些简单的绘图工具可以自行设计机架,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自行留出安装孔位来安装机载电脑和传感器。市面上大部分机架没有 预留机载电脑和传感器的位置,都需要自行设计和安排。

网友:
机架、动力系统、分电板。简单来说可以分为这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