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IMX6开发板AndroidStudio-ledtest小灯_测试

楼主(2021-06-03):
本章配套资料在网盘资料“iTOP-i.MX6 开发板资料汇总(不含光盘资料)\06_iTOP-iMX6 开发板 Android应用开发环境软件以及源码\08_Android Studio 测试程序\iTOP-iMX6-AndroidStudio-ledtest 小灯_V1.0.rar”目录下。
1、开启 iTOP-iMX6 开发板(开发板上运行 android6.0 系统,android4.4 系统也支持 led 测试,android7 不支持),使用 OTG 线连接电脑(adb 驱动正常安装,可以使用),使用 U 转串连接调试串口(USB转串口驱动正常工作),使用软排线或者 HDMI 线连接屏幕。
2、开发板启动以后,进入 Android 系统,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 Android 系统的界面,点击“设置”软件,点击“关于平板电脑

3、 点击版本号好几次,直到进入开发者选项模式,如下图所示:

4、 点击开发者选项,点击 USB 调试

5、屏幕往下滚动,点击选择 USB 配置,选中 MTP 选项

6、打开 AndroidStudio,点击工具栏 file->open,打开 ledTest 工程,在红框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开发板已经被识别到了,点击箭头所指的绿色三角形,项目开始运行,稍微等待一会,安装成功,如下图所示:

7、开发板成功安装 ledtestAPP,弹出如下界面:

8、我们点击 led1 ON 按钮,发现开发板上面的灯亮了,如下图所示:

9、我们点击 led1 OFF 按钮,发现开发板上面的灯灭了,如下图所示:

网友:
    IMX6开发板AndroidStudio-ledtest小灯_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