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接收机的输入/输出

楼主(2021-06-03):
卫星接收机的输入/输出

卫星接收机的输入

    是指卫星收音机在接收卫星广播系统的下行载波时所使用的接收方式。所有的卫星收音机都是通过天线来接收的。大多数的卫星收音机都包括了一根加长的线缆(5米)以便把天线放在最佳的位置。如果你要在室内使用,就要把天线放在靠近窗户或者阳台的地方。由于信号接收会被窗户玻璃等减弱,当接收不好的时候,就要把天线放到室外。例如在北京,天线就要以45度仰角朝南。

卫星接收机的输出

    大部分世广卫星收音机都可以直接放音或与音响设备连接。所有世广卫星收音机产品都具有接收多媒体数据服务的功能并通过适配器与电脑连接。PC卡接收机及USB外置式接收机更具有特殊强大的功能,可以安装在电脑内或通过与电脑连接,接受实时股票行情及资讯、多媒体广播和音频广播。一般输出部分都有输出端子耳机、线路、USB接口等。

网友:
所有的卫星收音机都是通过天线来接收的

网友:
大部分世广卫星收音机都可以直接放音或与音响设备连接

网友:
天线放到室外是最合适的接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