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旁路电容的原理

楼主(2021-06-03):
在电子仪器中,从某一装置输出的交变电流经常有高频成分与低频成分(比如音频的高音信号与低音信号)。这时,高频旁路电容器就能起到滤过高频(让高频通过高频旁路电容器所在支路)保留低频(低频输出)的作用了。起这种作用的电容器,就叫高频旁路电容器。

高频旁路电容器的作用是滤掉高频电流,也就是让高频电流容易通过!如果电容很大,不但由于容量大的电容由于有分布电感,阻碍高频电流通过,还会滤掉低频电流,所以高频电容器一般都较小,对低频而言,高频电容器的容抗很大。

高频旁路电容器工作原理 :理解电感或电容首先需要看它的计算公式中的单位,是欧姆。也就是说对于它们所能起作用的电路而言,其作用可以看成电阻

以前级输出输出各种电成分(包含低频与高频)为开始,以后级输入为结束(仅含低频)。我们知道,电容的容抗与频率有关,频率越高,容抗越低,相当于小电阻。

所以对于高频电流而言,图1中的电容器的容抗十分小,也就是相当于一条电阻十分小的支路,于是高频电流就在此处被短路了,而不能到达后级输入。相反,对于低频电流,图中的电容容抗大,故不会被短路,同时能到达后级输出。

网友:
高频旁路电容器的作用是滤掉高频电流,也就是让高频电流容易通过

网友:
如果电容很大,不但由于容量大的电容由于有分布电感,阻碍高频电流通过,还会滤掉低频电流,所以高频电容器一般都较小,对低频而言,高频电容器的容抗很大

网友:
以前级输出输出各种电成分(包含低频与高频)为开始,以后级输入为结束(仅含低频)

网友:
起这种作用的电容器,就叫高频旁路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