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退藕电容和旁路电容,以及在布局时,他们应该摆放在哪里,靠近哪个器件??

楼主(2021-06-03):
如何识别退藕电容和旁路电容,以及在布局时,他们应该摆放在哪里,靠近哪个器件??

网友A:
退藕一般是接在靠近电源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藕一般是接在靠近电源的引脚

谢谢

网友:
在PCB布局时看芯片建议的布局,滤波电容尽量靠近芯片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