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靠近芯片的哪些电容应该贴近芯片引脚,还有去耦,滤波,旁路,耦合电容...

楼主(2021-06-03):
请教大神,靠近芯片的哪些电容应该贴近芯片引脚,还有去耦,滤波,旁路,耦合电容怎么区分,  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
一般并联在芯片的电容都是滤波用的,大容量滤低频,小容量滤高频,而旁路电容呢 一般都是高频旁路,所以用的都是0.1μF、0.01μF等的小容量

网友:
那么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正好相反一般都是比较大的电容一般在10UF以上或者更大,

网友:
看电路的实际需求,旁路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的对象,而去耦电容就是把输出的信号干扰滤除,防止信号返回电源,那么耦合呢就分几个 有直接耦合 变压器耦合等等,其实质就是指信号由第一级向第二级传递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