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PCB中放置的过孔不是规则中的过孔大小?

楼主(2021-06-04):
    为啥PCB中放置的过孔不是规则中的过孔大小?

网友:
    你是不是直接点击的过孔那个按钮

网友:
    规则里的这个过孔是走线过程中出来的过孔,你说的这样看的不是这个规则,有个规则对过孔大小有个范围

网友:
    这个现象可能是因为默认参数里的过孔大小没有设置而造成的,可以按TP/OP快捷键进入默认参数界面

    在via这里设置默认过孔大小。

网友:
    是的,楼上的位置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