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spice里面怎样进行仿真?怎样运行网单文件?

楼主(2021-06-04):
比如说下面这个网单。在PspiceA/D的simulation下的run是灰色的。
要哪些步骤呢?
FIRST EXAMPLE
VCC 8 0 12
VEE 0 9 12
VIN 1 0 AC 1 SIN(0 0.1 5MEG)
R1 5 8 10K
R2 4 8 10K
R3 3 0 1K
R4 1 2 1K
R5 7 8 20K
Q1 7 7 9 MOD1
Q2 4 2 6 MOD1
Q3 5 3 6 MOD1
Q4 6 7 9 MOD1
.MODEL MOD1 NPN BF=80 RB=100 CJS=2P TF=0.3NS TR=6N CJE=3P
+VAF=50
.DC VIN -0.15 0.15 0.01
.PRINT DC V(4) V(5)
.PLOT  DC V(4) V(5)
.TF V(5) VIN
.AC DEC 10 25K 250MEG
.PRINT AC VM(5) VP(5)
.PLOT  AC VM(5) VP(5)
.TRAN 4N 100N 1N
.PRINT TRAN V(5) V(4)
.PLOT  TRAN V(5) V(4)
.OP
.PROBE
.END
首先谢谢你,kxiangjie520。我试了还是不行。你看下我的步骤:
1,pspiceA /D-->File-->new-->text File。-->输入网单文件。
2,File-->save.这时的保存类型要选什么呢?是All Files?
3,File-->open simulation.这时只能选.sim格式或.cir格式的啊!?
4,若在第2步那里加上后缀.sim。在第三步时打开还是错误啊!
会不会是我安装有出错?
可不可以说下你们是怎样用pspice的??

网友:
先运行PSPICE,在file下点open simulation, browse 你的仿真文件。然后你的pspiceA/D的simulation下的run就应该能点了!

网友:
按v与i没反应说明没进行仿真,你上传的那张图片上就说这个原理图没有加入仿真树。你是按照步骤建的dsn吗?如果你画的图和参考书中所示图一致的话,但仿真结果不一,你检查一下你用的元件确实是书中用的元件吗?不同库里的元件是不一样的。  再个就是你检查一下电源有没有选择错误,有时候表面上是一样的,但不是一个元件。

网友:
先用txt写下来,后缀名改成cir,用pspiceAD打开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