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几天了,虚拟机还是ping不通pc???

楼主(2021-06-04):
如图,都设置到统一网段了还是ping不通,折腾几天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
ping的时候需要配置的还挺多

网友:
    第一步:建议虚拟机网卡选用桥接模式,选定桥接的网卡,不需做其它修改。
第二步:插入网线到路由器 或者 无线连接到路由器。

网友:
    bridged桥接模式:虚拟机系统、主机系统网络分开,成为局域网中独立的主机
    host-only模式 :各个虚拟机系统内部可以沟通,但是无法和外网沟通
    nat模式:虚拟机系统使用主机的网络(最方便)

网友:
    如果你是用到VMware虚拟机的话,我就要说两句了哈
该虚拟机有三种网络设置方法:NAT,Bridge和host-only,各不相同的特点,你网上搜索看看,可能是你虚拟机的设置问题哈,不一定是你内外系统的IP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