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都是锂电池 为什么无人机电池这么贵

楼主(2021-06-04):
为什么无人机电池这么贵

网友:
首先是性能,无人机需要克服自身的重力做功,因此,对于电池的重量要求较高,而增大电池容量又会导致重量增加,因此,只有同样容量下重量较轻的聚合物锂离子电池能够满足需要,另一方面,无人机对于电池的功率的要求特别高,当从悬停状态迅速提高油门到最高速度,电池功率会迅速提高,短时间内几倍的功率提高,这样的功率变化只有聚合物锂离子电池能够满足,实际上18650电池通过串并联也能达到这样的要求,特斯拉汽车的电池便是7000多块18650电池串并联在一起,从而能够承受瞬间的大功率需求,这在无人机上明显不适合。因此,从性能上来说,只有聚合物锂离子电池能够满足这样的使用需求。当然即使是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在无人机上损耗也非常快,大疆精灵4一块5800mah的电池,容纳的能量达到89Wh之多,一款20000mah的充电宝容纳的能量一般仅为70Wh出头,而这样一块5800mah的电池只能支撑30分钟的飞行时间,可以想象对电池的压力有多大,聚合物锂离子电池长期在这种工作环境下,电池损耗非常快,并且短时间内快速放电也会导致电池温度快速升高,这些都使得无人机电池需要更进一步的安全保护。大疆的无人机电池均称为智能飞行电池,这是因为除了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之外,该电池上还具备更多的部件。首先,为了保护电池的长时间工作安全,电源管理系统能够对电池进行充放电保护,能够始终让电池工作在安全的范围内,其次,如果电池长期满电搁置会对电池寿命产生影响,大疆智能电池内置有电池存储自放电保护,长时间搁置情况下能够自动放电,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这一套技术,有点像特斯拉电源管理系统的精简版。

网友:
不论是从性能还是安全角度考虑,无人机所使用的电池要求都要比普通的电池高,这也使得其价格高昂。

网友:
无人机锂电池上使用的这款插头叫xt 60或者xt90,不同厂家用的插头型号不同,但都类似,另外插头分为公插头和母插头,找的时候一定要注明公母插头配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