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SMT为什么要使用无尘车间吗?你值得拥有!

楼主(2021-06-04):
SMT  (SuRFace Mounted Technology)是一种将无引脚或短引线表面组装元器件(简称SMC/SMD,中文称片状元器件)安装在印制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PCB)的表面或其它基板的表面上,通过再流焊或浸焊等方法加以焊接组装的电路装连技术。

SMT车间中的生产设备都是高精度的机器,对SMT车间环境的无尘等级均有一定的要求,在SMT车间中灰尘过多,对于微小元件,如0201、01005以极细间距0.3mm元件的贴装精度和焊接质量都有影响。
灰尘过多还会加大设备磨损,甚至设备故障,增加设备维护成本,所以车间工作现场保持清洁、无灰尘、无腐蚀、无异味气体。减少尘粒对产品和设备的影响,保证设备正常运转以及人身健康尤为重要。

通过净化车间建设,从基础层面:
1.    保障车间设备工作的稳定性,及贴装精度;
2.    保障制程加工产品焊盘不受灰尘污染,影响焊接良率;
3.    防止大量粉尘流动及环境变化产生静电,造成ESD风险;
4.    保障室内空气更加卫生清新,有利于人员工作舒心,身体康健;
5.    确保产品质量受控,用户满意。

无尘车间标准等级定义
Class X (at Y μm )
其中X是无尘车间的等级,例如100或10000等等,Y是粒径如0.2μm , 0.5μm等,可复选。意思就是使用者规定,该无尘室微粒含量,在这些粒径必须满足该等级的限度。

以下是几个例子:
Class1 (0.1μm, 0.2μm , 0.5μm)
Class 100(0.2μm , 0.5μm )
Class 100(0.1μm, 0.2μm , 0.5μm )
在Classes 100 (M3.5) and Greater  (Class 100,1000,10000....),一般看一个粒径即可。在Classes Less than 100 (M3.5)  (Class 10,1.... ),一般要看多几个粒径。

第二个是规定无尘车间的状态,例如:
Class X (at Y μm ),At-rest

第三个是自订微粒浓度上限,一般在As-built时无尘车间都很干净,微粒控制能力测试不易,这时可以干脆把验收上限压低,例如:
Class 10000 (0.3 μm <= 10000),As-built
Class 10000 (0.5 μm <= 1000),As-built
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无尘车间在Operational状态时,依然有足够的微粒控制能力。

无尘车间等级标准划分

洁净度等级标准ISO14644根据悬浮粒子浓度这个唯一指标来划分洁净室(区)及相关受控环境中空气洁净度的等级,并且仅考虑粒径限值(低限)0.1um~0.5um范围内累计分布的粒子群。根据粒子径,可以划分为常规粒子(0.1um~0.5um)、超微粒子(<0.1um)和宏粒子(>5.0um)。

空气洁净度分级标准:ISO14644-1(国际标准)

空气洁净度分级标准:GB/T16292-1996(中国标准)

无尘车间清洁
一、所需清洁工具及产品
(1)、洁净室专用吸尘器
(2)、洁净纸、无尘布
(3)、去离子水
(4)、酒精
(5)、水桶
(6)、拖把
(7)、拖把专用桶

二、清洁要求
(1)、清洁洁净室内的墙时应使用洁净室无尘布;
(2)、用90%去离子水和10%的异丙醇配置清洁剂;
(3)、使用已获批准的洁净室专用去污剂;
(4)、每天都要检查车间和整备间的垃圾箱,并及时清走。
(5)、每块地板都要吸尘。每次交接班时,都应在地图上标明工作完成情况,例如在哪结束从哪开始。
(6)、清洁洁净室的地面应使用专用拖把。
(7)、在洁净室里吸尘应使用带有高效过滤器的专用真空吸尘器。
(8)、所有的门都需要检查并擦干
(9)、吸完地以后再擦地。一周擦一次墙面。
(10)、架空地板下也要吸尘及擦拭。
(11)、三个月擦一次架空地板底下的柱子和支撑柱。
(12)、工作时一定要记住,永远是由上往下擦,从离门最远的地方向门的方向擦。

三、洁净室的清洁程序
(1)、更换好专用防静电服,戴好帽子、口罩,经风浴吸尘通道除尘后,进入洁净室。
(2)、准备好清洁工具及用品并放置在规定地点后,开始清洁工作。
(3)、捡拾地面垃圾,按生产线排列次序由里向外逐一进行。
(4)、按时倾倒清运垃圾桶、垃圾箱内垃圾,并进行检查,按规定严格分类后,经生产线管理员或保安检查后运送到指定的垃圾房
内分类放置。
(5)、由上向下使用洁净纸或无尘布清洁室内玻璃、墙面、货架、
(6)、使用洁净尘推由里向外小心进行地面推尘、保洁。地面有垃圾、污迹、水迹等及时用无尘布清洁干净。
(7)、利用生产线员工休息就餐时间对生产线、工作台下、坐椅下地面进行清理。
(8)、定期清洁天花板、空调出风口、顶灯隔罩、高架地板下,清洁程序和使用的材料必须申请厂务部批准,并利用节假日及休工间
隙按计划进行。
(9)、洁净室地面打蜡需严格按计划及清洁程序进行,必须使用防静电蜡。
(10)、清洁工作完成后需将所有清洁用品收到指定清洁间,与普通工具区别存放,避免交叉污染,整齐摆放,不得随意乱放在洁净
室内。

四、注意事项
(1)、必须丢弃膨松的头罩、面罩、胡须罩、鞋罩和胶乳手套,决不可再次使用。
(2)、员工着装、准备工作要求。
(3)、不允许有私人物品,如大衣、帽子、钱包、钥匙 。
(4)、员工应当更换针对带来污染的衣服和饰品。
(5)、员工应当穿着无尘室兜帽、手套、兔皮服和袜子。破损或被污染的罩衫或罩袍应当立即更换。着装应符合规定的着装步骤。
(6)、不允许有任何普通的纸垫、笔记本、手册和写字板;不允许有普通的书写用铅笔、钢笔、橡皮、蜡笔或粉笔;笔记棉绒纸、塑料纸等类似的纸上,同时使用圆珠笔或其它不产生粉尘的用具;蓝线印记、规格或其它说明上应当覆有塑料膜、棉绒或其它不产生粉尘的用具。

清洁要求及检查标准
1.
地板
每天一次
使用真空吸拭及吸水专用拖把拖干净
目视状况不可有任何污渍及水痕
2.
墙面
每周一次
墙面每周一次以灯光照不可有任何污渍及水痕
以灯光照不可有任何污渍水痕
3.
室内所有门窗及扶手玻璃
每周一次
以无尘布擦拭不可有尘埃
以灯光照不可有任何污渍及水痕
门把手、铁链等金属物不可生锈或污渍
4.
电话、对讲机、灭火器
每周一次
以无尘布擦拭不可有尘埃
目视状况下不可有污渍
5.
垃圾桶
每天二次
定时清理垃圾及更换垃圾袋
垃圾高度不可超出桶高
6.
脚踏垫
不定时
不定时换新及补充
不可太脏致无法使用(严重脏污或无粘性)
有脏污随时更新
7.
楼梯间
每天一次
地板使用di水专用拖把拖干净
目视善不可有污渍及化学品、纸箱等残留
以无尘布擦拭不可有尘埃
8.
无尘衣不锈架
个人无尘衣架
每天二次
以无尘布擦拭不可有尘埃
个人衣柜上不可放置任何物品
9.
物料进
出拆卸区
每天二次
地板以真空吸拭及拖把擦拭干净
不可有纸箱及化学品等滞留
门板、墙板以无尘布擦拭不可有污渍及尘埃
10.
更衣室
无尘衣
无尘鞋
不定时
不定时整理及分类摆放定位
不可有非相关性物品滞留
无尘衣、鞋每周进行一次更换作业及点收
以无尘布擦拭不可有尘埃,地板以真空吸拭及专用拖把擦拭干净
耗材如口、发罩,手套等物品不定时补充
11.
鞋柜区
每天一次
用吸水专用拖把擦拭干净,墙板不可有任何污渍痕
鞋柜以无尘布擦拭干净,墙板不可有除臭挤以外之异味
12.
清洁用品
工具储存区
每周一次
12清洁用品工具储存区每周一次外柜以无尘布擦拭不可有任何尘埃
内部用具是否清洁,摆放整齐无污渍
13.
洗尘室
每天一次
以无尘布擦拭不可有尘埃
目视不可有污渍及水痕
14.
回风室
每周一次
回风室每周固定一用吸尘器及吸水专用拖把
使用真空吸拭及吸水专用拖把拖干净
目视状况下不可有污渍及水痕
进入无尘车间注意事项:
1、在洁净室内走动时动作宜轻不得奔跑,以避免影响层流。
2、在洁净室内工作,若暂停操作时不可以脱口罩及手套做短暂休息。
3、进入洁净室时须先经过洗尘室。
4、进入洁净室工作人员必须穿着合身之无尘衣服及鞋子。
5、设备维修如有必要坐、卧或躺时,须于地上铺上专有之塑料布。
6、脱除无尘衣须先脱除:口罩、无尘鞋、无尘衣、发罩、手套、并依标示分类摆放或丢弃。
7、口罩的正确扣戴方式是以无尘衣头罩后面上方扣带扣戴。
8、洁净室工作人员不可携带非无尘笔记本进入洁净室。
9、洁净室内不得使用铅笔、书写一律使用原子笔,书写错误时也不可以用修正液修改。
10、着无尘衣之要求是遮口遮鼻、头发不得外露、衣袖、口须包住手套口、避免手腕外露。
11、洁净室内高架地板不可随意拉启,以免影响层流及人员安全。
12、着装完后,不可进入监控室。
13、进入晶圆区工作同人均不得使用化妆品(如口红、腮红、香水等)。
14、进入洗尘室注意事项:不可并行,两人身体须保持30公分以上,双手插腰,慢速通过,严禁奔跑。
15、降低微尘之方法是:保持头、手、身上干净。
16、于洗尘室内洗尘时,两人身体前后须保持30公分以上。
17、穿著无尘衣之前需先扎好头发然后戴上发罩。
18、人是洁净室最大污染源。
19、着无尘衣之最后一个动作是检查服装。
20、下列文具不是洁净室专用:水性签字笔、铅笔、修正液、影印纸。
21、进入洁净区所有人员均不得食用任何东西(如:口香糖)
22、任何人不得把于工作无关、不能带入洁净室的物品放在无尘衣的袋子里。

网友:
SMT车间中的生产设备都是高精度的机器,对SMT车间环境的无尘等级均有一定的要求,在SMT车间中灰尘过多,对于微小元件,如0201、01005以极细间距0.3mm元件的贴装精度和焊接质量都有影响。 灰尘过多还会加大设备磨损,甚至设备故障,增加设备维护成本,所以车间工作现场保持清洁、无灰尘、无腐蚀、无异味气体。减少尘粒对产品和设备的影响,保证设备正常运转以及人身健康尤为重要。

网友:
洁净度等级标准ISO14644根据悬浮粒子浓度这个唯一指标来划分洁净室(区)及相关受控环境中空气洁净度的等级,并且仅考虑粒径限值(低限)0.1um~0.5um范围内累计分布的粒子群。根据粒子径,可以划分为常规粒子(0.1um~0.5um)、超微粒子(<0.1um)和宏粒子(>5.0um)。

网友:
更换好专用防静电服,戴好帽子、口罩,经风浴吸尘通道除尘后,进入洁净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