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网表后,PCB没有飞线是为什么?

楼主(2021-06-04):
AD导网表后,PCB没有飞线是为什么

网友:
    飞线开关打开了吗

网友:
    那估计飞线是被你隐藏了

网友:
    设置一下,调出来

网友:
首先要确定PCB有没有网络,有网络才会有飞线。按快捷键N,然后点击显示连接-全部,就可以显示飞线了。

网友:
    连接被隐藏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设置有问题,快捷键L打开层设置页面,如下图红框所示将default color for new nets选项后的勾选上,应该就可以显示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