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ADS画PCB板

楼主(2021-06-04):
如何用pads画PCB板

网友:
    打开电脑,打开PADS

网友:
    进程:原理图-画理图库-SCH到PCB的转换--PCB的原件库的制作--零件放置--走线--走铜--打印

网友: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
    不太清楚你说的问题,是不是零件的pitch太小,造成线过不去?何不考虑改为双面板来做呢?是不是因为这个板子要你自己来制作的原因?

网友:
    在pcb editor里面画板子

网友:
    看看是不是我要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