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保护电路中运放的工作原理,3V稳压二极管V3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1-06-04):
    下图是一个相序保护电路,关键元件为358运放,5脚电平正常情况下为2.12V,A、C相断开时,电平为0;
    6脚正常为0V,断相时,电平约为3.89V,不明白图中的3V稳压二极管V3是如何工作的,望学习。

网友:
    电压比较缺乏迟滞作用。因此才加入R18丶C6丶ZD3v,若无ZD3v则C6作用不彰。

网友:
    这不是“相序保护电路”,是“缺相保护电路”。LM358在此不过是个比较器而已。

网友:
    这个电路如果给出不符合要求的相序会和缺相一样给出信号的。

网友:
    关于稳压管V3的作用,要从LM358芯片内部电路说起。
LM358输出为NPN+PNP互补射极跟随器(本质上达林顿管还不算射极跟随)。无论叫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LM358输出的最低电压大于BE结的正向导通电压0.7V。
    如果没有稳压管V3,那么LM358输出低电平的时候,V1都能导通!失去开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