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工业级无人机有哪些核心的硬件系统?

楼主(2021-06-04):
    如题,工业级无人机有哪些核心的硬件系统?大家知道嘛?

网友:
    工业级无人机有UAD硬件系统,芯片  目前,高性能FPGA芯片可以实现工业级无人机的双CPU功能,满足导航传感器的信息融合,实现工业无人机的最优控制。

网友:
    工业级无人机硬件系统 ,惯性传感器
随着加速度计,陀螺仪,地磁传感器和其他设备的应用,MEMS惯性传感器自2011年以来规模庞大。崛起,6- 9轴惯性传感器逐渐取代了单个传感器,即使只花几美元也能降低成本和功耗。此外,GPS芯片仅重0.3克,成本不到5美元。

网友:
    WIFI等无线通信 wifi等通信芯片用于控制和传输图像信息,通信传输速度和质量完全可以满足几百米的传输需求。 电池 电池能量密度正在增加,因此工业级无人机可以在保持重量轻的情况下具有25-30分钟的电池寿命,达到可以满足一些基本应用的程度。太阳能电池技术使高空无人机能够飞行一周或更长时间。

网友:
    芯片,传感器,无线通讯,相机,马达,螺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