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方根升余弦滤波器在simulink中模块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21-06-04):
qam调制中需要用平方根升余弦滤波器进行脉冲成型,不知道参数怎么设置,还有如果在调制过程中加频偏,应该怎么加" r8 I( u$ X( o

网友:
    模块的数值参数决定它们计算输出值的方式

网友:
    simulink 中的平方根生余弦滤波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