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具的使用次数怎么去定义

楼主(2021-06-04):
铝合金治具的使用次数怎么去定义,在什么情况下不能使用

网友:
影响模具使用寿命的因素很多,目前没有这样的模型能计算理论寿命.典型产品的使用寿命一般由专门的科研机构通过负荷试验得出.不同的铝合金模具设计使用极限次数相差也很大,一般数千次到数十万次不等.这与模具的材料及热处理,铝合金的材料,形状及精度要求等等关系很大,具体可查阅相关行业相关产品的设计规范.

网友:
    看材料的寿命

网友:
    没有统一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