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20如何使用机械层13?

楼主(2021-06-05):
我的AD是20版本的,底部菜单只有机械1,其他的几个机械要怎么打开

网友:
1, 先用命令 L 打开层面管理
2, 在Mechenical 框内鼠标右键, 新建 Mechenical 13 层面. (勾选显示, 如果默认没有点亮眼睛图标)

网友:
    右侧有栏,里边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