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电路FB分压电阻 如何选择?

楼主(2021-06-06):
1, 如题, 电阻的选择是一个 二元一次 方程, 理论上有无穷组解.
2, 我有选择困难综合症.
3, 在这无穷组里, 有否还有其它的注意事项, 除了最终电平会如期输出之外?
4, 有哪些方法, 可以高效定位最优解?
5, 有哪些坑, 需要重要回避?

以上, 谢谢先!

网友:
计算出理论电阻值后,选择相近的实际电阻值。上传了一个文件,里头是常用的,你能买到的电阻值。

网友A:
看下规格书里FB的输入电流是多少,  则让分压电阻上的电流是其100倍以上.

网友:
电阻要选择K级别的,为了降低耗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规格书里FB的输入电流是多少,  则让分压电阻上的电流是其100倍以上.

qinxg
可否说明一下, 为何是100倍?

谢谢!

网友:
电阻优先选择精度±1%的及以上

网友:
电阻要选择K级别的,为了降低耗电流。计算出理论电阻值后,选择相近的实际电阻值。

网友:
1.看本身环路响应速度,如果反馈回路有加电容,那电阻大小就要匹配上电容值,达到稳定,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2.从抗干扰的维度来说,电阻越小,电流越大,越不容易受干扰,和楼上一个说的100倍是一个道理。当然环路响应也越快

3.是否有待机功耗要求,或者轻载效率要求?如果有,也不能选太小,需要到一个合适值。

网友:
    最好是选择K级别的

网友(2021-07-07):
    除了大家说的k级别、精度。成本是考虑的一个方向,要选择便宜的。

网友:
    看手册,一般都会有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