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设计

楼主(2021-06-07):
模块化设计,简单地说就是程序的编写不是开始就逐条录入计算机语句和指令,而是首先用主程序、子程序、子过程等框架把软件的主要结构和流程描述出来,并定义和调试好各个框架之间的输入、输出链接关系。逐步求精的结果是得到一系列以功能块为单位的算法描述。以功能块为单位进行程序设计,实现其求解算法的方法称为模块化。模块化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程序复杂度,使程序设计、调试和维护等操作简单化。改变某个子功能只需相应改变相应模块即可。

网友:
模块是模块化设计和制造的功能单元

相对独立性,可以对模块单独进行设计、制造、调试、修改和存储,这便于由不同的专业化企业分别进行生产;

网友:
通用性,有利于实现横系列、纵系列产品间的模块的通用,实现跨系列产品间的模块的通用。

网友:
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模块化产品设计的目的是以少变应多变,以尽可能少的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以最为经济的方法满足各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