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与串口的区别

楼主(2021-06-07):
并行接口,称为并口。并行端口使用25针D型连接头。所谓“并行”是指通过并行线路同时传输8位数据,从而大大提高了数据传输速度,但是并行传输线路的长度受到限制,因为长度增加,干扰会增加,并且数据容易出错。目前,并行接口主要用作打印机端口等。

并口的工作模式:
SPP,称为标准并口,英文是:Standard Parallel Port,它是第一个并口工作模式,几乎所有使用并行端口的外设都支持此模式。
EPP,称为增强型高速并口,英文是:Enhanced Parallel Port,它是在SPP的基础上开发的一种新的工作模式。它也是使用最广泛的并行端口工作模式。当前,市场上的大多数打印机和扫描仪都支持EPP模式。
ECP,是扩展功能并口,英文是:ExtendedCapability Port。当前它是一种相对高级的并口工作模式,但是存在更多的兼容性问题。除非外围设备支持ECP模式,否则请勿选择此模式。

串行端口

串行端口称为串口,也称为串行通信接口,即COM端口。根据电气标准和协议,它包括RS-232-C,RS-422,RS485,USB等。RS-232-C,RS-422和RS-485标准仅指定接口的电气特性,并且不涉及连接器,电缆或协议。USB是近年来开发的新接口标准,主要用于高速数据传输领域。

1)RS-232-C

RS-232-C也称为标准串行端口,它是当前最常用的串行通信接口。它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与贝尔系统公司,调制解调器制造商和计算机终端制造商于1970年制定的串行通信标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信设备(DCE)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

传统的RS-232-C接口标准具有22根线,并使用标准的25针D型插头插座。后来的PC使用了简化的9针D型插座。25针插头插座现在很少在应用中使用。如今的计算机通常具有两个串行端口:COM1和COM2。您可以在计算机背面看到9针D型接口。如今,许多手机数据线或物流接收器通过COM端口连接到计算机。

2)RS-422

为改善RS-232通讯距离短,速率低的缺点,RS-422定义了平衡的通讯接口,将传输速率提高到10Mb/s,传输距离提高到4000英尺(速率较小速率大于100kb / s),并且最多可在平衡总线上连接10个接收器。RS-422是用于单机发送和多机接收的单向平衡传输规范,被称为TIA / EIA-422-A标准。

3)RS-485

为了扩大应用范围,EIA在1983年以RS-422为基础制定了RS-485标准,增加了多点和双向通信功能,即允许连接多个变送器。变送器的驱动能力和碰撞保护功能得到了增强,总线的共模范围得到了扩展,后来被称为TIA / EIA-485-A标准。

4)USB

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缩写为USB,它是由英特尔,微软,康柏,IBM,NEC和Northern Telcom等多家主要制造商发起的一种新型外围设备接口标准。USB接口是计算机主板上的四针接口。中间的两个引脚传输数据,两侧的两个引脚为外围设备供电。

USB接口速度快,连接简单,无需外接电源,传输速度12Mbps,最新的USB2.0可以达到480Mbps;电缆的最大长度为5米,USB电缆有4根电线,2根信号线和2根电源线,可提供5伏电源,USB电缆分为屏蔽型和非屏蔽型。屏蔽电缆的传输速度可以达到12Mbps,价格更高。非屏蔽电缆的速度为1.5Mbps,但价格便宜。USB最多可串联连接127个设备;支持热插拔功能。

5)RJ45

RJ45接口是以太网最常用的接口。RJ45是一个通用名称,它表示由IEC(60)603-7标准化的模块,并使用国际连接器标准定义的8个位置(8针)。修改后的插孔或插头。

5)交换机的串口

交换机的串口英文为trunk;它用于下一跳路由转换。每个VLAN仅在通过路由定向到中继后才能连接到外部网络。

串口与并口的区别

串行端口被描述为通道,而并行端口则表示有8条通道可同时传输8位(一个字节)的数据。

但是由于8位通道之间的相互干扰,它不是并行快速的。在传输过程中速度受到限制。并且,当发生传输错误时,必须同时重新传输8位数据。串行端口没有干扰,只是在传输错误后重新发送一位。因此,它比并行处理要快。串行硬盘驱动器以此方式进行估价。

网友:
串行端口称为串口,也称为串行通信接口,即COM端口。根据电气标准和协议,它包括RS-232-C,RS-422,RS485,USB等。RS-232-C,RS-422和RS-485标准仅指定接口的电气特性,并且不涉及连接器,电缆或协议。USB是近年来开发的新接口标准,主要用于高速数据传输领域。

网友:
RS-232-C也称为标准串行端口,它是当前最常用的串行通信接口。它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与贝尔系统公司,调制解调器制造商和计算机终端制造商于1970年制定的串行通信标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信设备(DCE)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

网友:
传统的RS-232-C接口标准具有22根线,并使用标准的25针D型插头插座。后来的PC使用了简化的9针D型插座。25针插头插座现在很少在应用中使用。如今的计算机通常具有两个串行端口:COM1和COM2。您可以在计算机背面看到9针D型接口。如今,许多手机数据线或物流接收器通过COM端口连接到计算机。

网友:
EPP,称为增强型高速并口,英文是:Enhanced Parallel Port,它是在SPP的基础上开发的一种新的工作模式。它也是使用最广泛的并行端口工作模式。当前,市场上的大多数打印机和扫描仪都支持EP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