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中阵列粘贴的增量怎么设置?

楼主(2021-06-07):
请问PCB中阵列粘贴的增量怎么设置?

网友:
粘贴的时候注意点就行了吧,还必须弄个增量吗

网友:
从来没设置过增量,感觉没必要啊

网友:
选择需要复制的对象后按ctrl+C在点击参考点,然后编辑-特殊粘贴-粘贴阵列,设置文本增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