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surf的用法???

楼主(2021-06-07):
要用三个向量,x,y,z,画个三维曲面, z表示高度,suRF函数中要求z是矩阵,这个矩阵是怎么转化的?我看了些论坛上的资料,都是通过Z=f(X,Y)的函数求的矩阵,可是我现在只有曲面上的几个零散点,并不知道之间的关系,怎么办啊?

网友:
help一下吧

网友:
help上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
你这里的 x1,... x6, y1,... y6 是否都为常数?我按常数处理
  • x=[1:6];
  • y=[4:9];
  • [X, Y] = meshgrid(-5:0.1:5);
  • Z = (X-x(1)).*(Y-y(1)) + (X-x(2)).*(Y-y(2)) + (X-x(3)).*(Y-y(3)) + (X-x(4)).*(Y-y(4)) + (X-x(5)).*(Y-y(5)) + (X-x(6)).*(Y-y(6));
  • surf(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