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v8.0 以上如何自定义快捷健???

楼主(2021-06-07):
cam350v8.0 以上如何自定义快捷健???+ q7 ~$ d. C. u

网友:
应该在设置里,找一下

网友:
在菜单栏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点customize 进入。选择keyboard 选项,在Category里选择命令所在的菜单,在Commands 里选择命令,在Press New Shortcut 里输入所要定义的键,点击Assign 完成。可设置任意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