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ads画pcb板的步骤是什么?

楼主(2021-06-07):
pads画pcb板的步骤是什么?越详细越好、尤其是布好线后,需要经过哪些规则的检查,急需要添加什么,

网友:
步骤:1、先设计板层等一些宏定义
2、导入结构图
3、定位元件的摆位
4、RULES的设定(主要是线宽、线距等等)
5、排板布线(电流大的线需要注意线宽)PS:这一步在router中进行。
6、铺铜(ALT+P)
7、检查连接性错误、检查间距错误(ALT+T-V)
8、没错,完了

网友:
1.查一下是否是层被关闭了,按快捷键 "l"查看你画的层是否有打勾。

2.按快捷组合键:shift + 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