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技术 Orcad pspice16.3如何把网上下的元件库加到pspice中进行仿真

楼主(2021-06-07):
把下的.olb的文件加到Pspice目录下时,是可以把元件加到原理图上,但是就是无法仿真,请高手指点

网友:
1. 楼主如果是添加的.OLB文件是自己制作的封装库,那么就无法仿真,因为系统无法识别我们自己建立的库。

2. 楼主需要确认建立的Schematic是否是可仿真的。即新创建New Project时,需要选择创建的类型为:Analog or Mixed A/D;

如果建立时,选择了Schematic,则不可以仿真。

网友:
设计点明白既使用调压器需要变压器低压非要使用直流电源进行加热图标注负符号两根东西说问号应加元件作耗电器材器材否烘干金属丝用热源220电源电吹风许能吹干金属丝线金属吸水水份表面擦擦热风吹干许需要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