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封工艺

楼主(2021-06-07):
灌封产品的质量,主要与产品设计、元件选择、组装及所用灌封材料密切相关,灌封工艺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环氧灌封有常态和真空两种灌封工艺。环氧树脂.胺类常温固化灌封料,一般用于低压电器,多采用常态灌封。环氧树脂.酸酐加热固化灌封料,一般用于高压电子器件灌封,多采用真空灌封工艺,是我们本节研究的重点。目前常见的有手工真空灌封和机械真空灌封两种方式,而机械真空灌封又可分为A、B组分先混合脱泡后灌封和先分别脱泡后混合灌封两种情况。其工艺流程如下:

  (1)手工真空灌封工艺

  (2)机械真空灌封工艺

  先混合脱泡后灌封工艺

  A、B先分别脱泡后混合灌封工艺

  相比之下,机械真空灌封,设备投资大,维护费用高,但在产品的一致性、可靠性等方面明显优于手工真空灌封工艺。无论何种灌封方式,都应严格遵守给定的工艺条件,否则很难得到满意的产品。

网友:
灌封产品的质量,主要与产品设计、元件选择、组装及所用灌封材料密切相关,灌封工艺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网友:
手工真空罐装工艺,机械真空罐装工艺

网友:
机械真空灌装虽然费用高,维护费用高,但是一致性,可靠性比较优异

网友:
无论何种灌封方式,都应严格遵守给定的工艺条件,否则很难得到满意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