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的 colormap 函数

楼主(2021-06-07):
colormap简介
matlab中,每个figure都有(而且仅有)一个colormap,翻译过来就是色图。

colormap(map) 用map矩阵映射当前图形的色图。
colormap('default') 默认的设置是 JET.
map= colormap(获得当前色图矩阵.
colormap(ax,...) 应用色图到ax坐标对应的图形,而非当前图形。

colormap实际上是一个m × 3的矩阵,每一行的3个值都为0-1之间数,分别代表颜色组成的rgb值,如[0 0 1]代表蓝色。

系统自带了一些colormap,如:winter、autumn等。输入winter,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64x3的矩阵。

用户可以自定义自己的colormap,而且不一定是64维的。

系统自带的colormap:

olormap用法
那么颜色在fill或patch中到底是如何显示的呢?

本质上,是把具体的颜色变成colormap中的相应index,也就是行数。

这个过程叫做换算映射:将指定的数值颜色向量(矩阵)C,映射到对应的颜色。

在matlab中,图形窗的属性'CdataMapping’缺省设置值为'scaled',也就是线性映射。

映射过程如下:

首先,需要根据caxis取得Cmin和Cmax两个变量(默认值为0和1),画图时如果指定了数值颜色向量(矩阵)C,Cmin和Cmax自动设置为C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当你想控制时,可以自定义。比如将Cmax减小,这样将把所有大于Cmax的C值,全部都映射到同一个颜色(colormap中index最大的行代表的颜色)。
根据Cij在Cmin和Cmax之间的比例关系,确定对应的颜色的index,默认为线性映射。
也就是说,当制定了数值颜色向量(矩阵)C之后画图,图中颜色的使用范围会自动占满整个颜色范围!!!

另外,fill中指定了某些点的颜色值,其他颜色值都是采用插值的方法确定。

3  实例
实例1:
colormap([spring;summer;autumn;winter])%相当于自定义了一个256*3维的colormap
                                       %实际上spring,summer,autumn,winter
                                       %都是64*3维的colormap
x=[0 1 1 0];
y=[0 0 1 1];                           %定义四个点 [0 0] [1 0] [1 1] [0 1]
fill(x,y,[0 0.1 0.2 0.3]);             %定义四个点的C值
                                       %则Cmin=0,Cmax=0.3
colorbar;
map=colormap;                          %map为256*3矩阵

结果如下:

实例2:

%本例中颜色从[0 0 0] 变化到[1 1 0]
%增加row_cmap的值,如变化到100,则可看到颜色的渐变,而非跳跃型变化。
row_cmap = 15;  %定义色图矩阵的行数
color_map=zeros(row_cmap,3);  %定义色图矩阵
color_r = 0:1/(row_cmap-1):1;
color_g = 0:1/(row_cmap-1):1;
color_b = 0:1/(row_cmap-1):1;
color_map(:,1) = color_r;
color_map(:,2) = color_g;
colormap(color_map);

x=[0 1 1 0];
y=[0 0 1 1];                           %定义四个点 [0 0] [1 0] [1 1] [0 1]
fill(x,y,[0 0.1 0.2 0.3]);             %定义四个点的C值
                                       %则Cmin=0,Cmax=0.3
colorbar;
map=colormap;                          %map为15*3矩阵
colorbar;

结果如下: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