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圖零件的字擠在一起

楼主(2021-06-07):
請教一下我有1張電路圖
但在AD不同的版本,電路圖零件的字會跑掉,請問該怎麼處理?
圖一 AD17.0.6(Build354)                                                                 圖二AD17.1.9(Build592)

网友A:
    这是原理图字体设置造成的,可以这么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原理图字体设置造成的,可以这么更改:

問題已解決。感謝高手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