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调试阶段发现原理图错误,在流程系统中该如何操作?

楼主(2021-06-07):
如果像原理图设计通过了审核,PCB设计也通过审核,后面焊接硬件调试,发现前面原理图画错了,板子调不通,或者PCB设计有缺陷,这样子,需要改电路图和PCB,在流程上应该怎么操作? 咱们现在这个流程,怎么处理这种事情?
是退回到之前的环节,重新审核?还是说有一个新的迭代环节?
新的设计资料和旧的设计资料,又怎么处理

网友:
应该重新审核吧

网友:
    如果是在实际工作中,要改电路图和PCB一般是通过变更流程来进行更改。
    我们现在使用的巢粉引擎的项目实训是一个学习的流程,相对来说是一种理想情况,主要是让大家了解项目开发的流程方法。
    如果需要变更电路图和PCB,直接替换的自己电脑上的资料即可,或者通过命名成新的版本来进行管理,毕竟不是真实的项目,再提交流程审核的意义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