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如何充电,有哪些充电设备

楼主(2021-06-07):
无人机如何充电,有哪些充电设备

网友:
户外充电用便携式户外电源,无人机,单反相机都可以充,而且携带方便。我用的欧歌户外电源p1000,充七八次没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
对于专业植保的用户来说便携式充电器就是不错的选择,价格偏低使用起来还是很简洁方便的,对于航拍、航测的来说A6或许足够了,但有的用户就是想要功能多一点,又不嫌麻烦4010、308、pl6这种也可以选择。

网友:
无人机通过USB充电,充电设备有308充电器,4010充电器,A6充电器,pl6,pl8充电器,便携式充电器。

网友:
锂聚合电池具有重量轻、容量大、放电电流大(倍率高)等划时代的优势,已迅速成为航空航天无人杨及相关模型使用的主流动力电流。同时它也存在着自己独特的使用注意事项,下面劲鹰无人机教您在使用锂聚合物电池飞行之前有许多需要考虑的问题,安全是首要的问题。

一、安全充电。重要!使用锂聚合物电池你必须遵从下面的安全守则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与镉电池和氢电池区别很大。锂聚合物电池充电要求专门的充电器。通常充锂离子电池的充电器可以用来充锂聚合物电池,只要电池串联的个数相同。
记住:一定不要用镉和氢电池的专用充电器充锂电池。这是非常危险的。充电是使用锂聚合物电池最危险的阶段。充电过程应有人照管。正确设置充电电压或电池组单体个数非常重要。否则可能引起电池爆裂或燃烧。已有许多电池燃烧的先例。记住:你对充电的安全负有责任。

下面是几条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必须遵守的守则。1、使用专用的充电器。这个充电器可以是锂离子或锂聚合专用充电器。两者非常接近。部分移动电话的充电器可以用来充锂聚合物电池。(输出电压4.1~4.2),这不会损坏电池。但大多数便宜的移动电话充电器充电效果让人失望。2、准确设置电池组的电池单体个数(充电电压)。充电的头几分钟你必须仔细的观察充电器的显示屏,在上面会显示电池组的电池个数。假如你不清楚,那你就不应当充电或使用你熟悉的充电器。
5、使用安全的表面放置充电的电池和充电器,假如燃烧产生明火也不会损坏。耐热玻璃上边放上沙子,壁炉,花盆均是不错的选择。地方应通风良好。

3、第一次充一个新的锂电池组,检查电池组每个电池单体的电压,以后每10次充放电也应做同样的工作。这样做是绝对的必要,一个电压不平衡的电池组当电池个数选择正确充电时仍会爆裂。假如电池组内电池单体电压相差超过0.1伏,你就应当分别把每个电池的电压充到4.2伏使之相等。假如每次放电后电池单体的电压差均超过0.1伏,则表示你的电池已经出现故障,应当更换。(使用非平衡充)4、无人照看不要充电。已有数起因为锂电池充电烧毁房屋和汽车的例子。6、无厂家的特别说明,充电电流不要超过1C。我曾经有过违反上述规定导致燃烧的经历。现在支持大电流放电的电池也支持超过1C的电流充电。但将大大缩短电池的寿命,买3个电池比买一个电池而不得不快充更划算。在将来有可能会有所改变,但在2005年冬天1C还是被推荐的标准充电电流。
锂聚合物电池在许多电器中被使用。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助听器等。但都不是为遥控模型设计的。我们超过它们的设计使用领域使用他们。锂聚合电池类似锂离子电池,他们的电压都是3.6伏,但不同之处是锂聚合电池没有坚硬的金属外壳,它被封装在一个柔软的金属外套内。通常锂聚合电池被做成四方型带有两个标记,一个是“正”;一个是“负”。锂聚合电池比镉;氢电池更轻这就是我们使用他们的原因,它能使我们的飞机飞行时间更长更好。

7、不要刺破电池。假如电池鼓包,那就存在着火的安全隐患。特别是正在充电时鼓包,你应当立即停止充电,将电池移到安全的地e68a84e8a2ade79fa5e9819331333337383334方,静置两小时后小电流放电,电压较高的小电珠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直到电池放完电后再扔掉。8、撞击会损坏你的锂聚电池,有可能电池看起来好象是好的但内部已经短路。假如电池受到撞击请小心地将电池从飞机上取下来移到安全的地方,小心观察,静置20分钟。有过着火的电池被扔进汽车将汽车完全烧毁的先例。9、在通风良好和空旷的地方充电。假如电池爆裂开会有浓烟和内容物喷射出来。10、准备一桶沙。当你飞行或充电时灭火是非常有效和绝对必须的。11、你有可能碰到。不要认为你不会碰到,假如你使用你就应准备营救你的孩子;汽车和房子。二、 锂聚合电池是什么?三、电压和串联的电池数:
锂聚合电池的电压与镉;氢电池不同。锂聚合电池充满电的电压是4.2伏。放完电的电压是3.0伏。充电不超过4.2伏;放电不超过3.7伏非常重要,超限度充放电会损坏电池。控制放电下限的方法是设定放电速度控制(ESC)的低压关断(LVC)。使用可编程ESC控制低压关断保护电池是非常重要的。使用ESC的程序模式设定LVC到每个电池3.0伏硬关断或3.3伏软关断。假如你的ESC没有硬或软关断就设定到每个电池3.0伏关断。你的经验将告诉你好长时间应当着陆,也就是你的LVC起作用动力突然下降的时间。假如你的ESC有自动模式,应当使用它。它将自动诊测电池的个数和设置关断电压。假如你先前使用镉或氢电池,现换为锂电池则电池的数量会与先前不同。假如你先前使用6到7个电池串联只需2个锂电池串连电压就够了。你先前使用10到11个电池串联只需3个锂电池串连电压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