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分为工业级,商业级,军品级,请问是按什么划分的?

楼主(2021-06-07):
芯片分为工业级,商业级,军品级,请问是按什么划分的?

网友:
  按温度适应能力及可靠性分为四类:商业级(0~70摄氏度)、工业级(-40~85摄氏度)、汽车级(-40~120摄氏度)军工级(-55~150摄氏度)一般区分都是按芯片型号的后缀字母来区分不过根据不同的厂家后缀字母也不一样。

网友:
相比之下,数字芯片则是用来产生、放大和处理各种数字信号,数字芯片一般进行逻辑运算,CPU、内存芯片和DSP芯片都属于数字芯片。数字芯片设计难点在于芯片规模大,工艺要求复杂,因此通常需要多团队共同协同开发。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