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9.1画完原理图后怎么仿真,要不要设置什么的啊?

楼主(2021-06-07):
Pspice9.1画完原理图后怎么仿真,要不要设置什么的啊?我画完图后,直接点RUN显示错误,求过程啊!

网友:
画完原理图后,还要设置参数,我很久没有用Pspice了,所以不记得是点一个什么,就是在上面工具栏。比如扫描的时间,扫描电压等等,看你是参数扫描还是AC 扫描。另外你要有电压源或者电流源驱动,有接地部分。